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关于电子设备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9-06-15):
我是一个新手加菜鸟,本来入手了一条玩具船打算试手,但是只玩一次就因为防水不行坏了。
最近不甘心,又买回了一个6通的控和接收。问题就来了。
我不懂安装,接受的电源如何安排?还有我外接了个电源,但是接上接受以后,
舵机
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动力是原来的有刷
电机
,那又该如何安排?
非常喜欢玩模型,朋友家里还有一台没玩过的京商甲醇车,因为不懂调试一直搁置。希望各位能够帮帮忙。
说说到底怎样做或推荐个教程。

网友A:
天哪,碰到比我还菜的鸟了
弄个有BEC的电调就都搞定了,或者外接BEC,就像我的O艇一样,呵呵。UBEC可以直接从动力电源取电。

网友B:
你这样问,没人能给你个准确的回答
你的玩具船啥样,是比例还是开关的,不知道的话就上图啊
接收的电源,可以用电调(有刷电机电子调速器,有吗?没有——买!)自带的输出,动力电池(7.2V xxxx mah)到电调输入端,电调输出接电机,电调控制线(3根线+ - 信号)接接收机,
舵机是什么样的,和接收机配套吗?
无法再说下去了,自己在新手入门里泡几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