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B V2与亚拓450SE V2零件都能通用吗?

楼主(2009-06-15):
固朗的450B或450C,与亚拓450SE V2的零件能100%通用吗?( 除了尾推双推零件之外)

谢谢!

楼主:
有知道的告诉一下啊

网友:
上侧板在尾管固定座部分有区别,其它的都可以通用。

网友:
LS的YT450V2用的一样是4mm横轴,你飞过没有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了,450 V2是大桨夹用4mm横轴, 450 用的是3mm横轴! 有空到我店里研究一下的:http://shop58159676.taobao.com/

这位客官,请看清楚主题再回复,一不小心会误导新手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