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尾轴磨损严重

楼主(2009-06-15):
今天发现尾轴磨损严重 飞了2块
电池
尾部滑块就卡那不能动了
只能拆下来检查 发现 轴有2处严重磨损 导致不顺滑
擦一擦清理下还能用 可是飞1块电池 尾巴就卡那不动了
轴是新轴 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

网友A:
尾轴滑块那里要勤加润滑油

网友B:
進了沙子或軸成入尘了~
要看看磨損部位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