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基础

楼主(2009-06-15):
1.准备工作:
出门飞行前,请检查发射机电量,接收机电池组(重要!如果是镍氢或者镍镉4颗串
联电池组,请务必确保在5.3V以上,一般认为5.0V左右即是没电了,要立即停止飞行)。
一般情况下,飞行场地离住所比较远,所以务必记得带上必要的工具。因为初学飞
行,可能遇到降落粗暴,意外熄火迫降等等常见情况,造成飞机小伤,不能飞行。外场快
速修复需要携带火头套筒,一字、十字起子,内六角起子,小刀,透明胶带,502
水,AB胶水,尖嘴钳,一些可能要使用的小螺丝,螺帽(可能发动机震动,震掉螺栓螺
母)等等。
还要准备一些消耗件,带足燃料,桨,卫生纸,建议备用一个舵机和火头,忽视这些
小细节,将有可能使你白白跑一趟。飞机的检查也不可缺少,仔细检查遥控设备有无异
常,拉杆舵角机构等等地方是否牢靠,各个螺丝螺帽是否拧紧,接收机各个插线是否插
紧。如果第一次使用的遥控设备,无论进口或是国产,一定要进行距离测试。具体方法:
发射机天线不拉,接收机天线全拉,在>50米的范围内,舵机不因有跳舵抖舵甚至失控的
现象!

3.
调试发动机
新买的发动机,不能直接正常使用,需先磨合。能在磨车台上磨合是最理想的,如果
安装飞机上磨合,一定要确定发动机架、发动机的螺栓已经拧紧。建议使用蓖麻油:甲醇
体积比为13的燃料进行磨合。主油针开2圈左右,副油针最好不要动,打开1/3风门,堵
住排气管,转动螺旋桨,使燃料进入发动机,加上点火电,发动发动机。此时发动机应该
2.
寻找飞行场地:
初次飞行,应该尽量寻找宽广平整的飞行场地,严禁在住房上空及人群上空飞
行!!!
基本无人、四周空域良好无遮挡物、风向变化小,且平整的土地或是草地最为理想。

楼主:
处于低转速富油状态,燃料燃烧不完全,有点像咳嗽的感觉。固定飞机,磨合1箱至两箱
油后,有一定间歇的加大风门,逐步转入中高速磨合。再磨合完一至两箱油,可以试着调
节油针,找到发动机的最佳功率点,继续中高转速磨合半箱油。至此,排出的黑油基本没
有了,剩下的磨合可以在飞行中进行(前面2个起落要富油一点飞行)。发动机在没完全
磨合完毕前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手,不要进行高速运转……下面附上转载的发动机油针调整
方法图:

楼主:
调好的发动机应该具有良好的加速性和稳定性,怠速不熄火,急推油也不熄火。

、准备飞行
好了,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准备飞行了!
请注意,如果场地上还有其他的模友,无论是车船还是飞机,都应该上前询问频率,并报上自己的频率,避免撞频!
先打开发射机开关,在打开接收机开关。依次
检测各个舵面运动是否顺畅。要特别注意是否反舵。同时保证机翼与机
身连接(橡皮筋是否老化或者螺栓是否上稳)稳固。为了便于训练,正确听取老鸟简短指
令,请搞清楚左、右压杆推杆/拉杆左舵/
右舵推油/收油,这样就可以把左右两手的指令分开来,不容

易混淆啦。

都搞清楚后,就做飞行的最后检查吧。
启动发动机动,中速预热;
飞机平放风门全开5秒左右,抬高机头15---45度,转速立即略有上升,保持十秒以上不熄
火。
飞机平放风门全开5秒左右,压低机头15---45度,转速立即略有下降,保持十秒以上
不熄火。
飞机平放关小风门到最低稳定转速10秒左右,抬高机头15---45度,转速立即略有上升
,保持十秒以上不熄火。
飞机平放关小风门到最低稳定转速10秒左右,压低机头15---45度,转速立即略有下
降,保持十秒以上不熄火。
这种方法简单有效,多作起飞前的简验。就是用改变油箱相对化油器的高度,由于燃油的
重力作用因起的燃油供给的改变,简验发动机是否调在最佳状态。

5.
飞行
场地情况比较好的时候可以采用滑行起飞:飞机置于跑道正中,逆风方向,慢推油至全油
门,用方向舵修正偏航。大概15米左右,柔和拉杆,飞机就会慢慢升起。
如果场地情况不好,可以采用手掷起飞:油门置于80%以上,请助手沿逆风方向跑并且水
平推出(迎角不可过大,如果过大,请立即推杆至飞机水平),保持水平飞行一段距离,
速度足够即可拉起。
起飞后,爬升到30M以上高度,油门收至60%左右,开始练习水平直线飞行和转弯,这是所
有飞行的基本。
一般直线飞行段120M左右比较好,左拐弯右拐弯都行,先练熟悉一个吧。尽量飞直线,感
受修舵的量,转弯时,注意体会机身倾斜角度(不要超过60°),和拉杆杆量以及转弯圆
周半径的关系。练习航线和转弯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航线飞得直,转弯不掉高度。初学者在
练习时不要练其他动作,就是不停地飞航线和转弯,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逐渐降低飞行高
度和飞行速度。

楼主:
飞行了20分钟左右(46300CC油箱),估计快没燃油的时候,可以准备降落了,推荐给
老手帮忙降落,如果要练习降落,首先练习沿跑道上空通场,要反复练习,直至把这条航线
飞得烂熟。能准确地转到跑道上空.然后逐渐收油门,降低高度.然后试着当飞机对准降落
航线时收油门到怠速(不要熄火)让飞机怠速滑行,体会飞行滑行的距离和下降的速度,当飞
机接近地面时再推油复飞,反复练习.注意飞机滑行时要保持一定的下滑角,一般以30度为
宜。
航线、速度、高度都合适时,使发动机熄火,然后控制好飞机沿直线下滑,当接近地面5
米左右时再将飞机缓缓拉起,注意动作一定要柔和,杆量要保持。注意因为此时飞机速底很

低,舵面反应迟缓,切忌动作过猛,这样一般飞机即使有些跌跌撞撞,一般也不会有太大
损失。
要小心飞行速度,速度太低,拉杆过猛,会造成失速,然后螺旋坠地

飞行完毕后,要把油箱的油抽出,用手空转发动机排出废油,用纸把化油器堵上,以利于
下次的飞行!
后面附上一些P3A-2动作图解,当水平飞行,转弯,降落航线都练习的不错的时候,可以
试着训练下这些动作。
希望能帮到你们~最后,感谢阅读~祝飞行成功!

wuzhan206@hotmail.com
2008.12.08

线电遥控特技模型飞机
(P3A)
二级无线电遥控特技模型飞机
(P3A-2)
简称:二级遥控特技

定义:
由运动员在地面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操纵模型飞机舵面及其它机构,以改变飞行姿态、方

楼主:
向、高度和速度而进行特技飞行的固定翼模型飞机。
技术要求
(a)
限用活塞式发动机,最大工作容积不大于65毫升。(现已更改,放宽至61级别)
(b)P3A-2
最多操纵3个舵面和发动机风门。
助手
只允许1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得起动发动机和操纵模型。
正式飞行的定义:
模型起飞离陆即为正式飞行。每轮比赛每名运动员在比赛时间内,只准进行1次正式飞
行。
比赛时间:
(a)
进场后有1分钟的准备时间,1分钟后即开始记比赛时间。
(b)
每名运动员每轮比赛时间为8分钟。凡超过规定比赛时间所做的动作不给分。
 动作空域:
特技动作应在裁判员正前方,垂直方向约60度,水平方向约90度空域范围内;能看清楚的
合理高度和一个垂直于地面的平面内进行(起飞、着陆航线及着陆除外),动作展示面与裁
判员的距离应在100—150米之间,违反规定要从严扣分。飞行动作必须按规定顺序进
行,模型飞机每通过1次动作空域,必须完成1个规定动作(必须过渡的动作除外)。漏做动
作,补做无效。进入每一个动作前,运动员或助手应向裁判员大声报告动作开始,不报告
的动作视为漏做。
 裁判:
每次比赛须有3-5名裁判评分,全国比赛应有5名裁判评分。
成绩评定:
(a)
采用10分制评分,可用05分。动作得分为:K(难度系数)x裁判评分。3名裁判员评分
时,按每个动作给分相近的2人评分的平均值计算,但如3人评分上下差值相同,则按中间
值计算。3名以上裁判员评分时,则每个动作舍去最高和最低的评分,再计算平均值。各
动作的得分之和为该轮比赛成绩。
(b)
竞赛一般进行3轮。以其中较高2轮成绩之和为运动员的正式比赛成绩,若成绩相同,
则以另一轮的得分确定名次。

楼主:
1.起飞 k=2
模型直线滑跑5米以上,柔和离陆,以小角度爬升到约50米的高度做90度转弯,接着向反
方向做270度转弯进入直线飞行。
扣分:(1)滑跑爬升时方向改变。(2)滑跑距离过短,离陆不柔和。(3)不是90度和270度的
标准转弯。
.因麦曼 k=1
模型拉起做半个内筋斗,接着做半滚后平飞改出。扣分:(1)在半筋斗或半滚时偏斜。(2)
半筋斗后未立即做半滚。(3)进入和改出时不是平飞状态。
.内筋斗3 k=3
在裁判员正前方平飞进入,连续做内筋斗3个。筋斗应是3个重合的正圆,圆平面应与地面
垂直。
扣分:(1)筋斗不圆。(2)3个筋斗不重合。(3)筋斗中航向变化。(4)筋斗中机翼倾斜。
.倒飞直线 k=2
做伴滚后进入倒飞水平直线飞行,飞越动作空域中心后在与进入点应处半滚改为平飞。
扣分:(1)高度改变。(2)航向改变。(3)机翼倾斜。
.古巴8 k=3
模型拉起做内筋斗,在45度倒飞状态时,做半滚,继续沿45度线飞行,到达进入高度时拉
起做第二个内筋斗,在达到45度倒飞状态时,做半滚,继续沿45度线飞行,在进入点改为
平飞。
扣分:(1)滚转或筋斗中偏斜。(2)半滚时模型不在45度倒飞状态。(3)筋斗不圆。(4)2
滚转点不相交。

逆风按跑道方向进入着陆航线,第1边通过跑道上空。航线轨迹为矩形.转弯要柔和,半
径相等。第4转弯后,模型下滑,逐渐拉平,平稳着陆着陆区为半径50米的圆圈或100米长
的跑道。在着陆区外接地或模型翻倒、损坏判为0分。

楼主:
6.横滚 k=2
平飞进入,模型向任一方向滚转360度。

扣分:(1)高度改变。 (2)航向变化。(3)横滚不是准确360度。(4)横滚速度不均。
.礼帽 k=2
平飞进入,拉起做垂直上升,推杆后做平飞直线,然后推杆进入俯冲,在与进入同高度处

拉杆改为平飞。
扣分:(1)高度变化。(2)航向改变。(3)机翼倾斜。(4)3边长度不等。(5)各边不在垂直或
水平状态。
.双向横滚k=3
平飞进入,模型向一方向滚转360度,接着向相反方向滚转360度。

扣分:(1)航向和高度发生变化。(2)2个横滚的滚转速度不一致。(3)横滚不是360度。
(4)
第二个横滚未紧接着第一个横滚。
.眼镜蛇横滚K=3
模型拉起做45度爬升,在爬升过程中做半滚,然后爬升至顶点后拉杆做14筋斗后进入
度倒飞俯冲,在俯冲过程中做半滚,到进入高度时拉杆平飞改出。

扣分:(1)爬升或俯冲过程不是45度。(2)顶点转角不是90度。(3)半滚时机翼倾斜。(4)
个半滚点不对称,
.着陆 K=3
逆风按跑道方向进入着陆航线,第1边通过跑道上空。航线轨迹为矩形.转弯要柔和,半

径相等。第4转弯后,模型下滑,逐渐拉平,平稳着陆着陆区为半径50米的圆圈或100米长
的跑道。在着陆区外接地或模型翻倒、损坏判为0分。

楼主:
扣分:(1)下滑过程中修正粗暴。(2)接地动作粗暴。(3)接地后改变方向。(4)速度控制不
合理。
.航线质量 K=2
以整套动作航线的高度、距离的合理性、稳定性;展示面及回转动作的质量给予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