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负载不同传动比下电机功率问题

楼主(2009-06-15):
波箱输出轴负载相同,传动比不同,接输入轴的相同电机的转速应该不同吧,转速高的电流小,功率就小?负载相同,如果传动效率一样,输入功率应该一样吧?电流大,发热大,所以功率高?
以前学的知识都忘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
感觉hl坦克的波箱传动比(1:36)大了,想改成1:100,不知道会怎么样
RS-380SH电机按14060rpm算,1:100,主动轮140rpm比较合适。

网友:
感觉lz考虑问题方法有误
正确步骤应该是
1.模型按比例应该达到的速度是多少-为到达这个速度驱动轮需要多大的转速V和扭矩N?
2.你用的电机减到V时实际扭矩是不是大于N?
3.第2点满足的话  此时的电机效率是不是还可以接受?太低没有实用价值
4.   2.3.都满足 再来考虑减速比

楼主:
我觉得原来的传动比,在电机额定负载转速下,达不到扭矩要求,而是通过电机降低转速,增大电流来提高扭矩的,所以想改传动比。
于是才有了上面的问题,如果波箱传动效率一样,传动比不同,转速高的电机效率更高,更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原来的传动比,在电机额定负载转速下,达不到扭矩要求,而是通过电机降低转速,增大电流来提高扭矩的,所以想改传动比。
于是才有了上面的问题,如果波箱传动效率一样,传动比不同,转速高的电机效率更高,更 ...

没错,电机无负载时转速最高,消耗电流当然是最少,问题是减少了传动比,电机更吃力,转速变慢,结果还是一样
要达到电机最理想的效果,得了解此电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