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电直失控炸机!

楼主(2009-06-15):
中午飞亚拓600时,离地刚1米,突然飞机跟疯了一样,油门突然加大,尾巴逆时针旋转起来,我没法控制住飞机 ;幸好摔在树冠上,树的枝叶减缓了力道。只损失大桨,大齿盘和尾管 。炸机后我又试了试,发现各方面都工作正常 。我用的是亚拓原厂的电机,电调和UBEC。陀螺也是亚拓的GP700+DS620。
        问问老模友给分析一下炸机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
是撒子控?

网友:
要么是遥控器,要么是BEC

网友:
估计是干扰失控了~

网友:
2.4g列,这个失控确实证明楼主机机自己对自己的干扰实在太大了,哈哈

网友:
 对你的遭遇表示同情

网友A:
在碳纤侧板的另外一侧价卫星,应该可以解决了
我的450v2钛板也出现过,换了卫星的位置至今没有失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碳纤侧板的另外一侧价卫星,应该可以解决了
我的450v2钛板也出现过,换了卫星的位置至今没有失控过

您指的是加卫星?????
什么来的,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B:
啥是卫星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是卫星  不懂

2.4G接收机的卫星天线。看看AR6200的接收机就知道了。

楼主:
我的 就是这个控啊!2.4G的SPEKTRUM,7通的!有个卫星!

网友C:
意思是你把你现在的方卫星接收的位置换到另一次试试。 SPEKTRUM的接收比较娇气建议LZ进行地面拉距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你把你现在的方卫星接收的位置换到另一次试试。 SPEKTRUM的接收比较娇气建议LZ进行地面拉距试验!

谢谢啦!:loveliness:

网友:
请LZ对频时设置失控保护~失控时可保机机自动熄火!

网友D:
你再仔细看看你的主轴和横轴,我估计应该都变形了。连大桨都坏了,主轴横轴不太可能还平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再仔细看看你的主轴和横轴,我估计应该都变形了。连大桨都坏了,主轴横轴不太可能还平安的。

一般炸鸡很难把横轴搞弯的

网友:
检查尾舵机和陀螺的接头有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陀螺到接收机也检查一下

网友:
不要接大桨,试一下把控关掉,看看电机是不是疯转

网友:
同意老金~
測測失控保護時油門的油置~
失控保護的油門就是對頻時的油門位置~

网友E:
会不是BEC的问题,比如干扰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是BEC的问题,比如干扰
顶!!!!

我也怀疑是UBEC干扰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接收的问题,我的500把JR的RD721到卫星接收的换下来,用了6100E,一直飞都很好的啊,检查一下干扰或者因为震动而引起的接触不良吧

网友:
好大的电直啊

网友:
得用多大的电池来

网友:
有米之人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