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俩好(砂轮机)。

楼主(2009-06-15):
因经常给网友改镜头,所以就做了个适合磨制小零件的砂轮机。
大砂轮是磨刀机淘汰下的,电机也是玩船的朋友送的,变压器是以前佳能打印机剩的,,,,,,
还是那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小的因扭矩不够,放弃
大的仅差热缩套管封接线头。

网友:
都改过什么镜头

网友:
不错,顶一下老朋友。

网友A:
AF-S  VR  Zoom 70 - 200mm f/2.8G IF-ED

网友:
 改好透视的镜头?

网友:
好砂轮,转速多少,电机多大.

网友B:
好砂轮,转速多少,电机多大,电机轴多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砂轮,转速多少,电机多大,电机轴多粗.

谢谢帮顶的新老朋友
电机是朋友给的,也没有标牌,长约90mm直径50mm,只知道是12V,转速不是很高,但扭矩倒是挺大的,轴直径5mm

网友:
工艺品,真棒!

网友:
再做个角度十字台,好精确磨刀了。。。。(捡了一根葱,去买老母鸡)玩笑

网友:
好“哥俩”!精致!做模型细节的好工具。

网友:
“哥俩”好精致 电源小了点,负载要好点偶偶建议并联一个电池。

网友:
MD能改MAF吗?

网友:
漂亮!安装的开关有创意,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每次我安的开关都是在外边吊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AF-S  VR  Zoom 70 - 200mm f/2.8G IF-ED

如何改的细说说

网友:
精致、漂亮。
小的那个钻台不错。

网友A:
原帖由
zhang56
于 2009-6-16 12:10 发表
如何改的细说说
玩笑而已。。^_^

网友C:
两个字:精致!

网友D:
找多几个哥们慢慢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