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50发动机动力下降问题求助!

楼主(2009-06-15):
我的YT50
发动机
动力下降,暴力3D时调转严重,更换活塞环后没有明显改善,用的BANNINI30油。郁闷中,是否要把活塞,钢套也环掉。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轴承问题比较多

网友A:
开主油针就可以了啊,

网友B:
这个是OS发动机的通病。只是寿命比较长,相比国外的罗西。

楼主:
谢谢,请问大家多长时间或大概多少个起落换以上3个东西。

网友C:
原帖由
机翼
于 2009-6-15 15:43 发表

网友C:
原帖由
机翼
于 2009-6-15 15:43 发表
我觉得这还要看飞的人,你说这种飞机让亚伦飞过一个架次的起落,我估计发动机也差不多了,给我飞的话,我只飞悬停,飞几年都不会坏

网友C:
活塞,钢套,活塞环最好一起换。 这位兄弟说的对的,所谓拉缸换套,严格来讲,拉缸了,不单单是换个环就能解决问题的,钢套和活塞上已经有问题了,气密性差了,换环还有什么用呢?

网友D:
我用COOL POWER30%
大楷4桶油,动力就感觉不行了。。。

网友E:
 啊,这么费

网友F:
打消我上油直的念头了

网友G:
你说的情况看最好一起都换了。另外你说的4桶油就这样了,估计是发动机在贫铀状态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