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特小的套筒螺丝刀

楼主(2009-06-15):
想找特小的套筒螺丝刀。我的螺杆是1.5MM的,螺母特小,还要伸到孔里拧,有没有极小的套筒来拧这个螺母?套筒的外径不能大于3.5MM。这东西有点儿特殊,那位能告诉我去哪里找?找到的话就可以把4G3的横轴改成外丝的啦。

网友A:
可以自制呀,用好一点的钢材车一个圆型的套筒,要算好内径,再磨一个和螺母一样大小的六角芯,把圆套筒烧红打入六角芯,再整好六角外形,套筒淬火、回火就成了,不会很难的。

楼主:
办法不错,那天试试。

网友:
"沙发" 言之有理

网友:
不用搞得那么复杂的,教你用一颗内六角镙钉(内孔的大小能放进你要拧的镙钉头),上车床把外圆车小些就成了.

网友:
淘宝上有,30左右 一套,不错的。

网友:
飞翔DJ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当前在线  地板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23:50  只看该作者
不用搞得那么复杂的,教你用一颗内六角镙钉(内孔的大小能放进你要拧的镙钉头),上车床把外圆车小些就成了.
--------------------------------

最简单的好办法。上一次拆一个什么插座,是凸十字的,没工具,就用一个十字螺丝当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制呀,用好一点的钢材车一个圆型的套筒,要算好内径,再磨一个和螺母一样大小的六角芯,把圆套筒烧红打入六角芯,再整好六角外形,套筒淬火、回火就成了,不会很难的。
100分

楼主:
飞翔的办法最省力!聪明透顶!
我怎么就那么笨?这么好的办法就没想到,哎,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