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助220V电机接线法

楼主(2009-06-15):
因为我这电工知识实在是一塌糊涂 所以搜了几个帖子后还是没整明白
我把图发上来,恳请各位前辈指导指导!

这是电机的接线图

这是电机的接线图

V1 V2是电容

V1 V2是电容

电机接线板

电机接线板

这是倒顺开关的接线图。问题就是她和电机怎么连接?火线和零线怎么和她连接?

这是倒顺开关的接线图。问题就是她和电机怎么连接?火线和零线怎么和她连接?

倒顺开关接线板

倒顺开关接线板

网友A:
Z1,Z2,好像是电容的两个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Z1,Z2,好像是电容的两个引线。

您好
V1 V2是电容

网友:
单项电机电容式启动的...搞错了

网友:
我会   可不会画图 晕

网友:
第三张图里布市说的很清楚了吗?火零线不管怎么接的,是铜片的桥接改变正反转!

网友B:
在这里很难说清楚,你首先要把倒顺开关测量出来才能接线。就是说正转时哪几个接头是通的,反转时哪几个接头是通的。正转时等于把电机的4个接线柱横着连起来,再接到电源;反转时竖着连起来接到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很难说清楚,你首先要把倒顺开关测量出来才能接线。就是说正转时哪几个接头是通的,反转时哪几个接头是通的。正转时等于把电机的4个接线柱横着连起来,再接到电源;反转时竖着连起来接到电源。

先谢谢 上面几位前辈!!!
火线和零线应该接倒顺开关的那两个极柱?

这是正转

这是正转

网友:
看不明白,反转呢。

网友C:
单相电容和三相电机实现正反转是不同的,不要混淆。
单相电机把启动线圈两根线对调就行了(串接电容的那组线圈)
三相电机是要把三相电源线的两相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相电容和三相电机实现正反转是不同的,不要混淆。
单相电机把启动线圈两根线对调就行了(串接电容的那组线圈)
三相电机是要把三相电源线的两相互换。

谢谢首长
请问怎么调啊?把U1和U2的位置互换吗?

网友C:
你的倒顺开关HY2图和那有六接线柱的是同一个开关上的吗?

网友B:
实际接线图

网友:
先把短路片拿下来,再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倒顺开关HY2图和那有六接线柱的是同一个开关上的吗?

一楼最下面的两张图是倒顺开关地

网友:
这样接正反转

这样接正反转

这样接正反转

这样接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接线图

红圈内的不接线对吗?

红圈内的不接线对吗?

网友:
是的,空着不用

网友B:
如果是三相电机,三个线都接上就行了,单相就不用接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三相电机,三个线都接上就行了,单相就不用接那个了。

只拿这两个短路片吧,那启动线圈两根线还对调吗?

只拿这两个短路片吧,那启动线圈两根线还对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三相电机,三个线都接上就行了,单相就不用接那个了。

不接是不对的,
   三相到顺开关是带开关功能的,
   顺------停 ------倒        不接不是N线没断开就是220V没断开

网友:
这两个短路片横着连就是正转,竖着连就是反转。拿掉后用倒顺开关个他连就实现正反转了吗。电机盖上不是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接正反转

如果这样接的话,Z1 Z2这个线圈怎么办呐?

网友C:
先将正面的两片短路片取下V2和ZI的短路片不动,然后引出四根线,按图接到倒顺开关上。绝对正确!

网友B:
V2和Z1不动,原来是连起来的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将正面的两片短路片取下V2和ZI的短路片不动,然后引出四根线,按图接到倒顺开关上。

画圈的两个极柱要串起来是吗

画圈的两个极柱要串起来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2和Z1不动,原来是连起来的不用管。

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网友:
26楼接线是正确的

楼主:
在这里我首先感谢:老来少  前辈       ZONGQING52  首长    80COIOR 的指导。
              还要感谢论坛这样一个学习的好地方!
                                                                       敬礼!

网友:
不要客气,接好了再说,千万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将正面的两片短路片取下V2和ZI的短路片不动,然后引出四根线,按图接到倒顺开关上。绝对正确!

您的第二张图里V1和Z2又调了个位置,那个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第二张图里V1和Z2又调了个位置,那个是对的。

都行,第二个和原理图吻合。
两个图的旋转方向相反,你接好后如发现和你的使用习惯不一致,或与倒顺开关的标注不一致,就可对调V1、Z2的接线即可。(对调U1、U2的接线也可反向)

网友B: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行,第二个和原理图吻合。
两个图的旋转方向相反,你接好后如发现和你的使用习惯不一致,或与倒顺开关的标注不一致,就可对调V1、Z2的接线即可。(对调U1、U2的接线也可反向)

谢谢!等周末回家后就试,到时候再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你成功

谢谢!

网友:
云浮应该给这贴加精

网友:
云浮应该给这贴加精以鼓励这些热心的朋友

网友E:
用CD电容 这样会不会‘死 ’我用过一个 冒水的。难道CD60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CD电容 这样会不会‘死 ’我用过一个 冒水的。难道CD60除外

CD60好像是文宝家定制地,卖的商家是这么介绍地,我也不是很懂!一切等试了就有结果了

网友:
是用来改bf16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