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的DSM J系统如何配接收机?

楼主(2009-06-15):
DSM J据说和DSM 2不兼容,那除了花近600元买原装731接收机外?有没有类似于AR6100这种便宜的可供选择?

网友A:
这个确实没有
dsmj只有jr原厂的接收机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没有
dsmj只有jr原厂的接收机可以用

老金,jr dsx7这个控如何?

网友:
回ls
只要考虑预算就可以

~1000 DX6i
~1500 DSX7
~2500 DX7
~3500 DSX9
~4000 9303

网友:
~1000 DX6i  电位器那个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新生产的dx6i应该没有电位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