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辉盛 mg90 14g 金属齿数字舵机(S版)怎么样?

楼主(2009-06-15):
我在淘宝上看到辉盛 mg90 14g 金属齿数字舵机(S版)  是数字的,加上价格便宜(50左右) 。  所以想请问各位这款舵机怎么样? 跟14G有什么不一样吗?   谢谢

网友:
参数上不写了吗? 扭力不一样

楼主:
其他的呢?

网友:
别看商家写的,都是狗屁,根本就不是数字的,和25元的辉胜加金属齿,差不多

网友A:
不是数字的
出口型质量很好 电机比9g的要壮实
主轴有轴承
网上卖的蓝色9g加金属齿的虚位很大,也没有输出轴承

网友:
前两天在房间悬停炸鸡,用辉盛金属齿舵机,主轴有轴承。悬停突然一个舵机向上最高处,导致机身翻过来,砸到天花板炸鸡。

回想起来太恐怖了,还好是侧飞,如果对尾,就到脑袋上了。

还是老老实实用65吧。

网友:
悬停炸机能砸到天花板!!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数字的
出口型质量很好 电机比9g的要壮实
主轴有轴承
网上卖的蓝色9g加金属齿的虚位很大,也没有输出轴承

主要是要有量。。量大了什么都好说。其实单个成本都不高。但量少了,都不赚钱。

网友(2009-11-25):
不是数字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