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146I接收机2通道反复烧舵机

楼主(2009-06-15):
刚开始上的是日冠929MG的舵机、飞了2个起落后不受控制下来了,发现第二通道舵机坏了,然后换上三个辉胜MG90舵机,飞了三个回合后不受控制,在3D状态下狠狠掉下来,拆开看,又是第二个通道舵机坏了,于是咬牙,花近600元买回来三个ALIAN的DS410M舵机,飞了10块电池后不受控制,再次下来了。发现又是第二通道的舵机坏了。拜各位老师,是不是我的接收机坏掉了,谢谢拉。我锁尾用401+9257 电机是冰锋450 电调是好赢 40A ,如今这机器光我的斜盘舵机费用超过1K了,我郁闷了

网友:
有很多410的神秘燒毀現象~
有人說靜電~但夏天應該沒關吧~~

网友:
幸好我是没有遇到阿~

网友A:
不是接收机的问题,换65MG试试,410不怎么样,电机用的是3154电机,耐温、耐压不够好,极容易烧毁

楼主:
主要是因为每次都坏第二个通道,所以我不怀疑接收机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接收机的问题,换65MG试试,410不怎么样,电机用的是3154电机,耐温、耐压不够好,极容易烧毁

本来在入410M之前也考虑用65MG,但考虑是ALIAN的舵机,应该质量是有保障的,现在又入65MG,我的钱包实在吃不消啊,但是每次都是第二通道,我只又怀疑接收机的问题了

网友B:
肯定不是接受机的问题,要是接受有问题的话舵机估计都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接受机的问题,要是接受有问题的话舵机估计都不动了

但三次舵机都坏在第二通道啊

网友:
舵机供电线路都是并联的,如果出现高压冲击你的舵机一个也逃不了,是不是什么地方受力不均应过载了?

网友:
检查一下机械结构吧,可能是舵机承受的力道不均匀造成第二通道的舵机力量不够而烧毁的

网友C:
都这程度了.没有示波器看2通道的输出波形 就换接收 吧 . 虽说所有通道的供电都是并联的,但信号端的信号是不一样的.  如果输出的驱动信号不好,也许会造成舵机不正常,发热严重

网友C:
不用一个劲得捧 65 .看过内部都寒心,怎么对得起那个价格. 410怎么说也是PRO 的标配.那么多人玩都没出大问题.不会一到你手上就烧,而且  高,中,低 三个档次的多机都几乎换过了.不会这些舵机都不行吧.那还有什么舵机是能用.
旋翼头加在十字盘上的力是旋转的,如果有不正常的作用力,应该3个舵机都会轮流承受

网友D:
楼主的GY401装在下面保险些,这样容易被打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一个劲得捧 65 .看过内部都寒心,怎么对得起那个价格. 410怎么说也是PRO 的标配.那么多人玩都没出大问题.不会一到你手上就烧,而且  高,中,低 三个档次的多机都几乎换过了.不会这些舵机都不行吧.那还有什么舵机是能 ...

已经联系过供货商,说要将我的6EX 控和146I 的接收机发回去测试下,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收回来,所以准备重新装上舵机再试,再说上海方已经让我将坏的舵机发回去维修,准备试验最后一次,如果再坏2通道,坚决处理不手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GY401装在下面保险些,这样容易被打到。

呵,谢谢,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准备修机的时候一起换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这程度了.没有示波器看2通道的输出波形 就换接收 吧 . 虽说所有通道的供电都是并联的,但信号端的信号是不一样的.  如果输出的驱动信号不好,也许会造成舵机不正常,发热严重

我可以找到维修电器的人有示波器,我该怎样去看信号端的驱动信号呢?

网友:
关注此帖,学习
希望lz能继续更新

网友C:
先自己接个舵机到到第2通道,反复打杆测试 2通道。FUTABA应该是升降舵吧。注意要断开电机线。看舵机平滑程度,观测机械是否卡位,用手触摸感觉一下温度。多试几次。如果都没问题,就看看波形是否平滑 信号是 1000uS -2000uS的方波 中立点是 1520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自己接个舵机到到第2通道,反复打杆测试 2通道。FUTABA应该是升降舵吧。注意要断开电机线。看舵机平滑程度,观测机械是否卡位,用手触摸感觉一下温度。多试几次。如果都没问题,就看看波形是否平滑 信号是 1000uS  ...

  这方法我要马上去试

网友:
换接收稳当  换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