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问题的问题和不是办法的办法-遇到空中扫齿顶死单向都可以进来看看

楼主(2009-06-15):
425升级500后一放就是半年。
复飞, 问题如期而至。
动力明显没有以前强。3分钟翻滚下来,大桨居然拨不动,要用手用力拧,明显哪里有阻力。
被西西一语点醒:    大齿和单向齿轮之间没有空隙,加上电机很热,摩擦发热等原因,大齿受热膨胀后和单向齿之间咬合过紧。
回家将大桨尾桨全拆,高速空转后现象复原,确认是这个问题。
可是:    425的大齿和单向之间的轴间距离是固定的,是通过在一个金属件上固定的两个轴承来确定的。怎么会出现这种间隙问题呢?泰世难道不知道这里发热会膨胀么?
  真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楼主:
仔细思考后,解决这个问题大致有几个方法:
1.换电机,降低发热,降低受热膨胀;
2.更换齿轮,改变间隙;
3.想办法改动大齿和单向齿轮之间的轴距

换电机可以考虑Z-power z30或z20,helifreak上都是换这个,不过这两种电机大陆不好买。
大齿和单向之间的轴距基本上动不了,这个也不行。
最后只能换齿轮。
查了泰世配件表。大齿只有一种,61T。郁闷
前级齿轮倒是有60T的,可是前级齿轮能当大齿用么?
幸运的是这两种齿都是0,8的模数,反复对比两者外观和固定方式,有戏!
于是买了一个回来,换上,可用!
现在冷机状态咬合不紧,热机状态还没试
(似乎是电调被那种过紧的情况憋坏了,油门推到一定,不动,电机自己会抽搐,不敢长时间转,还需要排除问题)
如果这样能解决问题,似乎冥冥中泰世在这里埋了个伏笔,难道这机这样用才行?

网友:
我在调550时也碰到过的,是马达这里的齿轮间隙小了,调大一点就好了。

楼主:
这是换了60T大齿后的齿间配合情况,19T单向没换
前面一张是和尾传动齿之间的配合情况
后面两张是和单向之间的配合情况
目前还只试飞了几个起落,航线3D都没发现问题
下来大桨转动顺畅
希望这就是最后的解决办法吧

网友:
等待楼主的测试结果。

网友:
太松了 很容易扫齿轮阿

还是换电机 比较好啊

问题主要是他的那个2次减速结构     又损动力  又容易出问题

这边本来有425得人就不多    单向齿轮老是坏    还有单项轴承上下那两个干摩的垫片    都磨薄了

三点一线的轴承固定结构   有一点不同心   立刻把轴承挤死(现在我自己把中间那边轴承拆掉了  没什么事 )

导热膨胀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过热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轴承的工作

楼主:
换电机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试验过低载(拆掉大桨)高速转一段时间
电机温度可以手摸情况下,单向轴承还是很烫
大齿和单向开始顶死
应该是咬合过紧摩擦过大产生一部分热量

受热膨胀确实也是意想之外的结论
从来没有想过齿的间隙会带来这么大问题
加我也公布了一种再次退火解决办法
大家都可以试试,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好办法

网友:
我的YT500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不知为何,与齿轮间隙无关。

网友A:
用板锉把大齿或者铜齿的齿峰上走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板锉把大齿或者铜齿的齿峰上走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