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6-15):
我用电量显示器能显示出是3节
电池
,可是用
充电器
充电却显示两节,到底是充电器的问题,还是电量显示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大桨把电池打了一个小口,露出黑色的东西,还能用吗

网友A:
电池是3S,显示是3S还是2S,要看设备是怎么检测的。
你的那节电池电压太低,应该是废了,建议不要再使用。
电量显示器直接显示电池电压,所以是3S。充电器判断电压值,如果太低就认为没有电池,所以是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