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爆了~~~~~~

楼主(2009-06-15):
FSD B2825的
电机
怎么说爆就爆了???????65CM的O,6S锂电,大虾近来说说是不是用6S电压太高了???

网友A:
KV值多少?

网友B:
楼主的电池和电调厉害啊

楼主:
KV是2881的

网友C:
6S KV 最好2000一下。。否则分分钟拿下。。。

网友D:
你是用的多少的桨?有可能你桨配的太大了,阻力大过载了!

网友E:
用435的浆?我的 B3650都不敢用,你强

网友D:
是啊!我现在用的是432的桨,别小看你的桨大了一点,大一点水的阻力可是成倍增加的!

网友F:
各位大侠,2100KV的2040,上4S的A123,20的小桨,有问题不?

网友D:
你是多大的船啊!

网友F:
40厘米的小喷水玩具船

网友D:
喷水推进的船?如果是的话那就没问题!

网友B:
80CM的船,FSD 3660 KV1660 ,42的铜浆,6S一直在跑,电机电调电池居然都不烫
看了这贴子有点爆一把换电机的心理准备了。。。

网友G:
转速超过55000转了,FSD不暴才怪

网友D:
你搭配电池的时候也要算一下啊!不要一味的加电压!你可以算一下KV值x电压就是转速,不要超过5W转!你这明显超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