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高速转动时,进气口向外喷油

楼主(2009-06-15):
高速转动进气口向外溅油
新买一台三叶15级发动机,在试车的时候。风门在全开位,然后调节主油针到发动机最大转速,这时候从发动机进气口往外溅油,溅油比机器烧的油还多。有时候从排气口还滴答油。

发动机在怠速或者慢速时候,没有这种情况。

可能是发动机富油,重复调节主油针后,进气口始终往外溅油,只是少了一点,但仍然很多。

怠速油针曾经自己脱落,只是拧紧但没有恢复到出厂位置。

哪位朋友指点下,下一步发动机该如何调节。谢谢!

网友A:
典型的富油了。
调节:
1、调主油针:开到最大风门,调主油针到最大转速。
2、调副油针:并到不熄火的最小风门,调副油针到最大转速。
3、由于受调副油针的影响,再次重复上述1和2步骤1-3次,直到风门不对外喷油为止,你会发现,现在的最高速比你以前的最高速高了很多。
4、实际使用调整:在上述基础上还要细调。
     调高速:主油针开大2-3格,让机头垂直向上(或45度以上)时发动机转速最高,且低头时不熄火。
     调怠速:关小风门到最小不熄火位置,细调副油针到机头向上45度以上转速最高,且低头不熄火。
     调跟随性:细调副油针。保持怠速30秒以上,快速打开风门到最大,发动机转速立即升高即可。如果转速不能快速提升,而是有一些延时,就要关小一格副油针之后再试。如果声发干而熄火,则要开大一格副油针之后再试。
     最后再微调一下主油针即可放飞了。

网友:
楼上正解,富油!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朋友

网友:
富油了吧,我的OS 25级在富油的情况下全油门也会有少许燃油从化油器溅出

网友:
会不会是三叶的问题哦。LZ按一般开了2-3圈的主油针,,,,,
我那三叶,主油针开半圈就可以了,再开大点,进气口也喷油了。

网友:
我的旧ASP 46装了新的化油器,烧5%自配油,主油针开0.7圈左右是最佳位置

网友:
看来三叶的发动机,多半,主油针在一圈一下哦,目前我21级三叶已经调试好了,主油针,刚好开了,3/4 也就是0.75副的开了3圈,呵呵工作非常的稳定 呵呵。就是感觉温度有些高,全速运行2分钟,缸头估计95度上下了,

网友(2009-08-14):
我看到的资料正常温度范围是98到104度。

网友(2009-09-30):
三叶15

将风门刚关闭时,怠速油针拧到底。这时再把怠速油针退一圈就可。调怠速时只要前后调一点就够了。

网友:
学习了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富油了。
调节:
1、调主油针:开到最大风门,调主油针到最大转速。
2、调副油针:并到不熄火的最小风门,调副油针到最大转速。
3、由于受调副油针的影响,再次重复上述1和2步骤1-3次,直到风门不对外喷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