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双速率(DUAL RATES)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09-06-15):
可以调整遥控手柄的敏感度,但用在模型上的什么场合,有什么好处 比如在直升机上。

网友A(2009-08-16):
2个多月了,竟无一人回答。
楼主,我来告诉你吧:我不知道。

网友B:
也许是问题太简单了,高手们都不屑打字了。我来回答一个混一分吧。
D/R就是俗称的大小舵,就是同样的杆量,不同的舵机角度响应,作用显而易见。悬停时,大杆量小舵量,有利于细微调整机体姿态,3D时,需要动作剧烈和迅速,显然是需要大舵量,对应就是大杆量大舵量。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调飞机的手感,灵敏度之类的 很有用

网友:
6EX能单独调一个通道么、怎么调?比如尾舵通道

网友D:
可以在网上搜下,不过2楼答的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