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升级到G4.5?

楼主(2009-06-15):
我的模拟器是这个,请问应该如何升级到G4.5呢?

网友:
G4軟體如果有支援線上更新,就可以進行更新到任何的版本~
如果是不支援軟體線上更新,可至:http://www.realflight.com/updates2.html~
下載更新一個G4.5的固定版本~
裡面有 exe & iso ,任選一個,exe解壓之後,貼到G4裡面~
iso則由虛擬光碟載入開啟G4.5,貼到G4裡面~

网友:
下载一个4.5的升级包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