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身震動問題

楼主(2009-06-15):
pro一飛行中炸過之後修好,試飛
起飛之前慢速轉動時有一點雙槳,而且機身左右震動很大,不知道什麼原因
當轉速高時就不出現雙槳
請問引起震動的原因是什麼

註:橫 主軸都換過確定沒彎
請老鳥們幫幫忙~~

网友A:
顺便看一下尾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看一下尾轴

尾轴很順沒問題

楼主:
沒人知道可能的原因嗎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中联弯了

网友B:
中联确定没有问题么?另外用的什么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联确定没有问题么?另外用的什么桨呢?

中聯怎麼看有沒有問題呢?槳換過都沒問題

网友:
主轴都换过,碳桨是新的时候一般就是中联坏了

网友C:
看看两根小針有沒有彎~
我也試过不明振盪~檢查后原來忘了放上横軸o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两根小針有沒有彎~
我也試过不明振盪~檢查后原來忘了放上横軸o圏~

0圈就好搞,可是不是這原因呢....
另外~那兩個針沒彎..

网友D:
原因是O圈过紧 我的Pro之前也有这种情况 之后O圈一边削薄0.2mm-0.5mm左右解决此问题。注意削O圈靠近中联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因是O圈过紧 我的Pro之前也有这种情况 之后O圈一边削薄0.2mm-0.5mm左右解决此问题。注意削O圈靠近中联侧。

謝謝建議,不過自己不敢搞這玩意

网友:
一闭眼,一下刀,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