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z 14mz 是不是都存在区域的问题?

楼主(2009-06-15):
哪位老大知道。12z 14mz更换高频头是不是都有区域版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区的就不能使用?谢啦。

网友:
其实就是频段问题

楼主:
大将啊。前两天要买你的高频头你也不理俺。 你14mz升级2.4的高频头时遇到了这个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将啊。前两天要买你的高频头你也不理俺。 你14mz升级2.4的高频头时遇到了这个问题么?

碰到过,是有区域码问题

网友:
这个我换过2次高频头都没遇到过

第一次是HK换XX,第二次是XX换KR,然后HK改成XX后又换回去,后来又换过TM-14,反正我手上这几个高频头都可以随便换来换去,不同区域的高频头换上去会有一个区域不对的提示,直接确认就好了。但是有朋友遇到过提示区域不对又不能确认的,后来进工程菜单改了区码就可以了。

楼主:
谢啦,楼上两位的解答。 ,我定了个tm-14,正好手头有编程器,回来试试看能不能把高频头的区码改了。

网友(2009-11-14):
12Z不用改高频头的区码,得改12Z的区码。我已试过,好用。改区码方法可以查我回复的帖子。

网友(2012-08-14):
只需进到 工程菜单就可以改了!   有区域的问题的!没对上的话,不识别的!而且要改的话每个模型都要改!这点不错!比如说 模型1 是 2.4G。。。这个时候你模型2想用  72M。那么你就得改 ,我看里面 CHINA是  72M的频段的!然后你退出来,这个时候 模型2对应的就是 72M !!!!在没有换高频头的情况下,你切换到模型1 ,完了!又不识别!但是你在模型1换回 2.4G 就又可以识别了!神奇吧!意识就是 每个模型 可以单独设置 频段的!就看你需要。如果你模型多,那么你要逐个选择模型后再进工称菜单更改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