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配个电调ETTI150A VS 海王180A

楼主(2009-06-15):
请前辈们指点一下,那个性能更好点

网友:
etti的150A的吧。。呵呵。。。。在海模是比较专业的。。。。

楼主:
多谢两位的回答,可ETTI唯一让我忧郁的地方就是不能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A:
ETTI 150A /24V超低内阻版是内置有BEC,可以直接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的.  而ETTI 150A /30V 版本由于电压工作比较高,所以没有内置BEC. 如果你有要求帮你接上UBEC,这样就可以直接给接收机供电. 一般工作电压在30V以上的专业电调是不会内置BEC的.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TI 150A /24V超低内阻版是内置有BEC,可以直接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的.  而ETTI 150A /30V 版本由于电压工作比较高,所以没有内置BEC. 如果你有要求帮你接上UBEC,这样就可以直接给接收机供电. 一般工作电压在30V以上的 ...

多谢回答

网友:
两个舵机。。。?

网友:
呼呼··那请教下 ETTI  的100A\60V 高压电调怎么样?我看比150A的还贵,是不是也可带BEC功能 ?

网友B:
ETTI 150A/30V = 4.5个千瓦
ETTI  100A/60V=6个千瓦

适用不同的船,我个人不喜欢带BEC的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ETTI 150A/30V = 4.5个千瓦
ETTI  100A/60V=6个千瓦

适用不同的船,我个人不喜欢带BEC的电调

呵呵
电调可承受的功率越大成本自然就越高

网友:
7S VS 6S

网友:
我的ETTI,,左边两只是ETTI 150A/30V    右边是100A/60V

调整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条115是谁的

网友:
朋友的朋友的~~~~

网友:
etti的电调很漂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条115是谁的

马达...... 壳子糟蹋了。:loveliness:

网友:
船的话ETTI 吧。。好盈太***难装了。我***2个好盈。一堆船。除了M1 那个猫。没有塞的舒服的。一阵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