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级的学习机一般上多大的发动机合适?

楼主(2009-06-16):
请问新手40级的学习机一般上多大的发动机合适?  OS46的好 还是 OS55的好  还是多大的好?

楼主:
如果以后要换机玩吊机和花式 是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
40教练机配46就可以了 吊机46也足够了 55要重29克 有必要么??

网友:
练习机吊不了机!上46的发动机或者40的都行!

网友:
很多40练习机,三叶S32都能飞得上好

网友:
55更爽,速度更快,动作更猛,以后可用来玩3D象真机。

网友:
40-46的模型,用50的发动机比较好用,动力足够。
我的46级P51,装了台三叶61发动机,好用。
原来也是这样想,模型淘汰了发动机可以继续用,结果是发动机跟模型一起摔坏,模型换了发动机也换 现在手上一堆发动机零件。

网友:
看你什么练习机了,如果是上单翼的,甚至36都够了.

看你什么练习机了,如果是上单翼的,甚至36都够了.

网友:
靠,休闲啊,坐着飞

网友:
吊机那事情就那么有意思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