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电机工作电流和电调的选择

楼主(2009-06-16):
看好一款ZL3116-9T , KV840的电机,工作电流8.4A。想问一下,这个的意思是不是说电机在高于8.4A电流下工作时会有烧毁的可能?还是说选择电池时电池的放电不可以超过8.4A?(比方说840mah*10c就刚刚好)?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另外,电调应该怎么选择呢?我有个10A的电调。。。。只能用它么?

网友:
看好一款ZL3116-9T , KV840的电机,工作电流8.4A。想问一下,这个的意思是不是说电机在高于8.4A电流下工作时会有烧毁的可能?
1:短时间没问题,长时间这样工作就会坏。

还是说选择电池时电池的放电不可以超过8.4A?(比方说840mah*10c就刚刚好)?
2:不是,恰恰相反,电池的放电电流必须要大于电机的最大电流。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这样理解是不对的。

另外,电调应该怎么选择呢?我有个10A的电调。。。。只能用它么?
4:电机工作电流8.4A,用10A的电调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电机在工作的时候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比如电机堵转,缺相运行,配置不合理。。。。。。等等,都会导致电机电流过大。所以我们一般选择电调都要放大安全系数来选择,功率容量越大,电调就越安全(当然,太大会增加重量,价格也不合适)。像你这样的电调,应该选择最少能输出12A以上的工作电流,推荐15A电调。

楼主:
明白了~多谢流浪兄~
按照你说的我就明白了,是不是在测试动力的时候,电调或者电机发热的原因就是因为配置不合理?
比方说1600mah 15c、30A电调,拿来全油门空转 2212 kv1000一分钟,电调电机都是微温的话
那用1600mah 15c、18A电调,拿来全油门空转 2212 kv1000 一分钟,电调是不是就会很烫?
然后1600mah 15c、30A电调,拿来全油门空转 1818 kv2600 一分钟,电机就会很烫?

就是在电池、电调和马达三者间的电流保持均衡,就可以把发热和损耗降到最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