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LS251抖舵问题

楼主(2009-06-16):
最近买了一个BLS251做激光检测,自己写程序产生PWM驱动他(3ms周期),7805,5v供电,不加负载的时候
舵机
起停很顺畅,但是一旦加上我们的检测板,舵机在转到预定位置的的时候就会颤的很厉害,而且7805也很烫手,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顺便问一下这种舵机动作的时候电流有多大?

网友A:
7805是不是输出有点小,最大输出电流只有1A
抖应该都是控制信号的问题吧!没有研究过舵机的控制信号,就不瞎猜了。

网友B(2009-11-25):
BLS251是760us窄带舵机哦,驱动方式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