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为啥装了练习架,飞时会不停的抖?

楼主(2009-06-16):
450PRO为啥装了练习架,飞时会不停的抖?

哪位虾米碰到过此问题?有知道的不?

网友:
没有,我的是V2

网友:
拆了就不抖?

网友:
练习架只是一开始练习蛙跳和起飞的时候才需要的。如果你已经能够低空悬停,建议还是不要用了,反而容易影响你的水平发挥。

网友:
一直就没有用过~

网友:
我刚开始的时候用过一段,等到能飞过腰部高度的时候,就会发现飞机经常左右晃动了。

网友:
pro那么稳,还需要练习架么?模拟器熟练了直接起来悬停,我看LZ还是要先过心理关。

网友:
练习架没有什么用

楼主:
谢谢诸位了,今天把架子拆掉了,找高手从新给我调了下机,原来也是机机没有调好,今天试飞,没架子,爽得很

网友:
练习架桨机体的震动放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诸位了,今天把架子拆掉了,找高手从新给我调了下机,原来也是机机没有调好,今天试飞,没架子,爽得很

pro本来就很爽啊~

网友:
PRO炸起来买配件的时候最爽了!!!啊哈!!装训练架会抖是感度有点高了,降低点感度就好了

网友:
pro不需要练习架,已经非常稳了,静如处子,动如脱缰的野马

网友:
油门曲线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