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我不追求速度.玩无刷一般怎样配置.

楼主(2009-06-16):
请教;我不追求速度.玩无刷一般怎样配置.新手.想先感受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这个。。。

网友B:
建议用有刷,线性好,成本低。玩无刷就是为了速度啊

楼主:
但有刷遥控40mhz容易互相干扰.怎么办?请指教.谢谢.

网友C:
电机加电容,电源线加瓷环,接收远离电机和电调.

楼主:
请ww134152说清楚一点.怎样做.感谢!!!!!!!!!!

网友C:
http://www.rcfans.com/?p=189

网友C:
http://www.rcfans.com/?p=188

网友C:
http://www.rcfans.com/?p=2310
参考下

楼主:
非常感激ww134152指点.谢谢!!!!!!!!!!!!!!!!!!!!!!!!我的失控是由于有一条相同的船在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