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AR6200用在450SE上,够用了吗?

楼主(2009-06-16):
我的机器配置是:YT450SE GF,
舵机
用410M*3,GY401+9257。
控用DX6i的功能是否足够了?飞3D可以胜任吗?
另外,DX6i的功率会不会太小了?传输距离够吗?
它比DSX7,除了少了1个通道之外,实际使用上还有何差距?一定要上DSX7吗?希望用过的兄弟讲解一下,
谢谢!

楼主:
对了,还有,买DSX7全套1670元的话,是否还需要再配一个AR6200接收机呢?

网友A:
DX6i绝对够用了,但现在都说缺货。
DSX7的话带一个接收,貌似新版本的DSX7的发射机 有模友说换了制式不能用AR系列的接收了,只能用JR原装的接收,大概要600一个。

网友B:
我飞450够用了

网友C(2009-09-30):
够用。好用。实用。

网友D:
应该够用了,正准备买DX6i

网友E:
我也准备上 出华2401 要的给个价 换加钱也行

网友F:
DX6I 飞油固够吗?

网友G:
楼主啊,高端控和低端控距离都差不多的,反正肯定比你视力好,关键在于操控感和功能设置,如果你不需要很强大的功能那么14MZ和6EX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