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确认脱落是否烧了

楼主(2009-06-16):
KDS800
从450上退役,放到215上,忘记215时机械舵机,所以DS没有改成OFF,通电后陀螺乱叫,恍然大悟

OFF之后再开,貌似基本正常,旋转机头陀螺控制舵机,如说明书上说所与方向舵打右舵一致,但是加油门,起先只是稍稍有些锁不住,但是加到起飞的油门时就狂转
其他原因已经基本排除了,我就想知道这种状况能否就认定陀螺是否烧了~

网友:
陀螺也会叫?

网友A:
旋转机头陀螺控制舵机  舵机的动作方向对吗?

网友B:
应该不是陀螺烧了,觉得是舵机
那个开始只是调节输出波形的频率,要烧的话也是舵机,换个舵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陀螺烧了,觉得是舵机
那个开始只是调节输出波形的频率,要烧的话也是舵机,换个舵机试一下

恩 我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机头陀螺控制舵机  舵机的动作方向对吗?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