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型无刷电机配电调做雕刻PCB板的主轴电机可以不?

楼主(2009-06-16):
如题...最近正在准备做雕刻机...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下呀...想用皮带增速一万转左右..需要多大的
电机
,电调哦?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谁做过呀?帮忙介绍下经验嘛...

楼主:
可能发错版块了......

网友B:
不用增速,直接找个2212 KV1200到1500 左右,上个12V电源就有15000多转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呀...如果用30A左右的电调...供电电源选取多大的呢?比如说电源变压器用12V多少瓦的呀..整流管用几A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