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amav3 的遥控距离

楼主(2009-06-16):
大家好,我飞的是lama v3,现在就是,拉出天线,飞机在10米外要时不时的失控
不拉天线,飞机在控附近都会失控,表现为舵乱跳,桨乱转。
这种情况在近期才出现
控的累积使用时间20小时左右,我拆开后,高频块的c2134在开控后几分钟烫得厉害
还有个问题,就是把控上控制飞机前走的杆子向前打到底后,桨的转速会迅速增大,这正常么?
望大家解答,谢谢

网友A:
检查接收机和发射机的频率是否匹配!
或者就是接受机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