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首飞 2M滑翔机 出现了比炸鸡还严重的事~~

楼主(2009-06-16):
看图把 前面都飞得好好的 降落下来~~以后飞机可以自己拉烟了 白烟

楼主:
继续上图

我找的飞场 很大 可惜不是草坪地 凑合点把

我找的飞场  很大 可惜不是草坪地 凑合点把

起飞前留个念

起飞前留个念

不知道是风大 还是我的飞机中心不对 顶风的时候风总是好像要把我的飞机吹翻似地 总是抬头 顺风就没事...

不知道是风大 还是我的飞机中心不对 顶风的时候风总是好像要把我的飞机吹翻似地 总是抬头 顺风就没事...

焊锡都给融化了 两根电源线轻轻就给拉开了

焊锡都给融化了  两根电源线轻轻就给拉开了

原来是电调冒烟了

原来是电调冒烟了

焊锡都给融化了 两根电源线轻轻就给拉开了

焊锡都给融化了  两根电源线轻轻就给拉开了

网友:
电调烧了?

楼主:
谨以此贴 告诫大家 不要用高KV的电机带 大浆 后果会很严重 虽然我没炸鸡 但是也给我吓得够呛
都是TM的那个XX卖家告诉我说这个1250KV电机带1265浆没问题 我当初查电机表格的时候就看不对劲  要负载 问了卖家他说没问题 我也就懒得换了 直接上 没想到我这么被 (估计风大阻力也大  严重负载) 没飞到20分钟  电调报废  电机报废  电池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庆幸的是 电机不转的时候 舵机还能动  要不飞机也得报废

网友:
应该是电流过大了啊,换个大电流的电调可以了

楼主:
好盈40A的电调 足够了  主要是电机KV太高 浆又太大  所以造成电流大 电机电调 一起报废了

网友:
 兄弟还还好飞机平安,慰问下,呵呵买东西是一定要仔细,要不上啦天啦就没法拉哦:loveliness:

网友:
1250KV电机带1265浆
.......................20分钟

恩,好在好盈的40A的功率板是独立的,BEC和单片机供电也是分开的.相对安全性高一点.没有空中断电很走运.

1265的桨 KV800到900电机都有可能过载

1250KV 一般带8寸,最大到10寸桨就是极限了

比炸机更严重的问题是炸到人..............

网友:
40A的都烧了,确实电流不小

网友:
我的好淫40A的只要通电没负载就发热

网友:
不知道是风大 还是我的飞机中心不对 顶风的时候风总是好像要把我的飞机吹翻似的

我的那架和你的也有相同的情况,应该是头轻了,重心原来在1/3 超过点的地方,现在准备配到1/3不到点。

网友:
还算运气好啦,如果是电池炸了,那就烧得厉害咯。

网友:
这个小航迷2m,10寸桨就可以了。12寸太大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指点,再也不能相信商家的谗言了  要多潜水了.....

网友:
挨千刀的js

网友:
估计是副翼面有点向下 所以造成抬头

网友:
1250kv配9寸桨就正常 10寸都会过载。你用12寸?

网友:
我用浩业的折桨11*6,电机1200KV左右,电池1500MAH,3S.用18A的电调,没有出过问题,机机全重520克左右.

网友A:
1.   不了解的动力都要在地面做测试,分别测试在全油门下10S,30S,60S的电机,电调,电池温度和静拉力等等,有条件就增加测试电流和转速等等。

2.   电滑的动力配置都是超负载的,一般全油门时间不能超过10S。

网友(2009-07-23):
请教一个小问题

请问:火鸟1000用2212KV2200的无刷,30安电调,8040的浆可以吗?
另外2212KV1400的带同样的8040和30安的电调,哪个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不了解的动力都要在地面做测试,分别测试在全油门下10S,30S,60S的电机,电调,电池温度和静拉力等等,有条件就增加测试电流和转速等等。

2.   电滑的动力配置都是超负载的,一般全油门时间不能超过10S。

这位兄弟说得不错,你们大多误解了,人家JS没有推荐错,1250KV配12寸浆非常正确。我们比赛配置是1600kv(相对,实际是6000kv+1:3的减速)+12*8浆,哪有滑翔机开动力飞几分钟的,
滑翔机开动力向后翻很正常,动力拉升是需要推杆压住的。不是重心问题,一般重心在35%--40%都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配桨的问题

网友:
LZ 请问下这个滑翔机好飞么 适合新手吗

网友:
2米滑翔机我这里倒是有一款,配合滑翔可以飞半个小时
具体性能可到 http://meritrc.com/product.aspx?tId=99 查询
上海美利达

网友(2009-09-03):
好险啊!差点就上天了,赶紧更换10寸桨,谢谢!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