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道发射器可以配六通道接收器吗

楼主(2009-06-16):
四通道发射器可以配六通道接收器吗

网友A:
相同品牌可以

网友B:
我们协会里有很多这么用的
我们的控都是futaba的。注意ppm跟pcm信号的不同

网友C:
兼容就可以,很多成品飞机都是这么配的,但只有4个通道可用

网友D:
可以啊..只要频率对就可以啊(PPM).. N通道都可以用

网友D:
你能控制的就四个通道

网友E:
ppm的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