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配机请给意见和帮助!!

楼主(2009-06-16):
非耐克斯new starter 450

A套装:699元 含HAYABUAS 30A电调*1个,HAYABUAS    3350KV电机*1个

B套装:766元 含HAYABUAS 45A电调*1个,HAYABUAS    3350KV电机*1个

C套装:777元 含HAYABUAS 45A电调*1个,hobbymate   3800KV电机*1个

D套装:799元 含HAYABUAS 45A电调*1个,HAYABUAS    3550KV电机*1个

E套装:819元 含HAYABUAS 45A电调*1个,HAYABUAS    3700KV电机*1个

F套装:899元 含HAYABUAS 45A电调*1个,AKE冰峰雷电450R-35F电机*1个

特别赠送:
STARETR325木桨      *1副
STARETR主轴         *1根
STARETR横轴         *1根
STARETR尾轴         *1根
STARETR尾桨         *1副
STARETR副翼         *1副
STARETR平衡杆       *1根
STARETR大齿         *1个

以上配件在套装价格中包含。

这是淘宝店主给的!请问价格怎样?配驼机9克的辉盛可以吗?
在有陀螺仪选什么的?控用什么的?
我想用FUTABA 6EXHP 电直版  不知道可以吗?
新手只练练悬停和航线!!
请老鸟指导给给意见!

网友:
CDEF套装都可以,建议选F套装,AKE的电机确实不错。
舵机可以辉盛9克,悬停航线没有问题。
陀螺仪有米最好上GY401,可以从悬停用到3D,没米可以用KDS800,悬停航线没有问题。
遥控用FUTABA 6EXHP 电直版可以用,就是调试不直观,建议有米上DX7或DSX7。

网友:
应该是冰峰好吧

不过非耐克斯450不用401那么好吧,和非耐克斯不是一个档次的。控能好就好点我赞成的

网友:
大浆多整点

网友:
备件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