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鸟问个问题,6exhp和接收器如何对频?

楼主(2009-06-16):
入了一个6exhp,单独购买了一个接收器,请问如何对频?谢谢

网友A:
注意pcm跟ppm(fm)的区别,尽管6ex有两种模式,但部分功能不支ppm,接收机只要频率对应就好了,注意晶体的安装,rx是接收机的,tx是发射机的

网友B:
1、TX与RX的晶体频率要对上,TX与RX要在同一频段
2、从接收机绝定您的发射机用什么PCM还是PPM模试,如R136F,R114F,R156F,R115F为PPM的,R146IP,R136HP,R113IP,R149DP,R319DPS为PCM模式

网友C(2009-08-16):


网友D:
LZ问的是2.4G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