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帮模友做的500直机练习架

楼主(2009-06-16):
今天受模友之托,做了一个500电直的练习架。第一次做500的练习架,不足之处请大伙指教,先看图。呵呵。。。

还没有装上乒乓球

还没有装上乒乓球

则视

则视

连接部位

连接部位

反面

反面

加2000多克的重物,看看承受能力,感觉还行。

加2000多克的重物,看看承受能力,感觉还行。

不带乒乓球的重量是236克,装上乒乓球估计在250克左右。

不带乒乓球的重量是236克,装上乒乓球估计在250克左右。

网友:
500本来已经够重了。。。

网友:
重,感觉就直接拿两根雨伞骨架就可以了

网友:
太重了,用碳素鱼竿最好。

网友:
重量大,连接部分薄弱!
适宜用薄壁管材制作,如碳管,玻管,铝管等,使用金属管建议加大直径(半米应可以承受5KG的重量)

网友:
太重了 飞起来 会造成不必要的惯性侧滑 对新手来说并不好~
一点过来的感想

网友:
牛,不过会不会重了?

楼主:
谢谢大伙的点评。再上两张完工的图片,昨晚搞到七八点钟才完工,今早第一时间与大伙分享。

与羊角锤大小对比。两根管子对接后,长度有1米多点,我没见过500的飞机,但是大伙都说太重。我想可以把管子 ...

与羊角锤大小对比。两根管子对接后,长度有1米多点,我没见过500的飞机,但是大伙都说太重。我想可以把管子 ...

楼主:
剪短点,两根管子对接后,长度在50至60分公,这样可以大大减轻重量。至于联接架,这个没问题,承受2000多克,没有变形,用手掰都有点吃力。
我朋友原来就是用鱼杆做的,鱼杆没有弹性,容易摔断裂。我用的是装集成电路的塑料管子,有强度有弹性,不易折断。

网友:
牛,不过不太撑用吧

网友:
上450练好了,在上500啊

网友:
乒乓要可以转动的才好

网友:
各有法宝.

网友:
的確重了點~~

网友:
既然上500了
还需要训练架?

楼主:
模友是拿500来练习悬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友是拿500来练习悬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