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距尺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9-06-16):
 我是新手,不会用螺距尺,请前辈指教谢谢了

网友A:
用论坛的搜索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B:
这个简单 副翼一定要水平

网友C:
当副翼杆与螺距尺上沿平行,这时桨的实际螺距则与螺距尺显示的参数相同。(副翼杆必须与主轴垂直)

网友D:
在桨的不同半径处,测量结果不一样吧。。。 应该在桨的什么位置测量呢?

网友E:
直升机的桨在不同半径处测量都是一样的。
(固定翼的桨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