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初学者是选微风还是好小子四通抑或四通的翼龙 ...
请问各位 初学者是选微风还是好小子四通抑或四通的翼龙?

楼主(2009-06-16):
没飞过真机,只玩过
模拟器
。想入台真机玩玩,是选 微风还是好小子四通抑或四通的翼龙?

网友A:
我认为是翼龙!不过还是自己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吧!用这三个入门均可!
不用据泥于别人的经验,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才是王道!

网友B:
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是微风的话会比较经济,但因为要动手做,初学者要考虑动手能力的问题;翼龙四通也不贵,有一百块以下的空机套装,但貌似有很多安装的细节要注意;个人感觉微风飞起来比较舒服。

网友C:
背推得对设备相对保护好点,微风,初学,电机和桨肯定马上挂

网友D:
我是从微风开始的,从学到现在已经飞了近20支桨了,现在一般一个星期一支桨(我是天天飞的)

网友E:
微风比较经济,可以自己做

网友F:
我的儿子 入手的是火鸟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