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轴到底是内丝安全还是外丝的安全?

楼主(2009-06-16):
好多人都说外丝的横轴安全,为什么呢?
感觉内丝的貌似丝口更长些,按道理应该更可靠些吧?
不过内丝的不好之处在于要上螺丝胶,胶没上好的话会大大增加射桨的可能性。。。

网友:
当然外丝的了 内丝容易滑牙

网友:
内丝3MM的横轴就钻去2MM了你说。。

网友:
内丝的占多数

网友A:
4MM的横轴也安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MM的横轴也安全了

但中联不耐用了

网友:
外丝。看看内丝的螺钉粗还是外丝的横轴粗,你就知道那个安全了。

网友:
要做3D练习还是得换外丝的

网友:
外丝的拆卸方便 应该外丝的更合理吧

网友:
外丝的安全

网友:
我还是选择外丝的好一些

网友:
喜欢外丝,但担心影响3D效果,因为是V2

网友:
 不顶不行了,换外丝的吧,我都射过两次了,大浆夹直接挂掉了半边.现在看那旋翼头就根看 一样,听那高速旋转的声音啊,二个字,恐 怖

另请问各位DX,哪里有V3也就是通用PRO的外丝横轴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