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可以使 450 GF 飞行性能可以更稳定? 不再那么灵活?

楼主(2009-06-16):
不太喜欢 3D机,比较喜欢模拟器里面像真直升机的感觉
不知需要怎么调整才能使 450 GF 稳定点?不再那么灵活
就像飞模拟器里像真机的感觉。。。?:loveliness:

网友:
降低螺距 设置油门柔和启动

网友:
兄弟,说具体一点怎么设置阿,新手是需要大量信息的,呵呵。

网友:
如果是FUTABA 控把各个通道EXP设置成负值,如升降,副翼设置EXP为-15%~-20%,尾巴-5%~-10%
JR的控 设成正值就行了。

网友:
平衡杆加重锤。

网友:
多练模拟器才是正道

网友:
上面图,
用艾特的陀螺?
好用吗?

网友:
加EXP。。 加重锤 加大副翼宽度 加D/R

网友:
吧副翼加长加重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还嫌飞机迟钝,多去练习模拟器吧~

网友:
把舵机曲线 调到50% 自然反映平稳 想暴力都暴力不起来了

网友:
转速一定要提高。舵机行程调小,加重锤,加长副杆。

网友:
重锤会让你很满意

网友:
还是模拟器最好啊,技术上去了就什么都不怕,这样改造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调 DR数值
就是 大小动作 比拟

网友:
加重锤是最简单最实用也最经济的一种能够达到你目的的方式

网友:
我也和LZ又同样想法,来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改天就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