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CHG换美国手,加装重心调节器图解

楼主(2009-06-16):
今天拆了台10chg换美国手,顺便加了个重心调节器。顺手拍了几张照片,发上来给有需要的兄弟参考。

首先准备好工具

其实10chg和ff9构造十分相似,首先将遥控器反置,拿出电池,拆下图中圆圈内的四颗螺丝

取下后盖,看看和ff9是不是差不多?

拔下2.4g天线,这块线路板没有螺丝固定,直接取下

剪掉这跟扎带,方便下一步操作

拆除图中红圈中的8颗螺丝,这8颗螺丝同时也是固定面板上的微调开关的。

现在可以看到固定吊带挂钩的螺丝了,拆下。

从这张图里可以看出,futaba的防呆设计是无处不在啊,哈哈

看来要修整这个吊带挂钩了

磨好了,看看

换个角度

安装好,看看正面

继续,首先将这块压板移动到圆圈处

然后拆下右边摇杆右下角的这个弹簧和边上的活动卡子

就是这两个东西(活动卡子上面的螺丝可以调节摇杆的松紧度,也就是手感的轻重)

取出下面的跷跷板,圆圈处

就是这个

放入遥控最左边的巢里

来一张放好以后的

安装好活动卡子和弹簧

放上最上边的线路板,记得插好天线

盖上后盖,插上电池。电池也有防呆接口,不必担心插反,赞!

同时按住左边的“mode”和“end”开机,转动转盘,将“STK-MODE”改为“2”

直接关机保存,ok,大功告成。

网友A:
看图得知:  10CHG  是 10CHP 的内置高频头版

网友:
好贴,写得详细,留名收藏

网友B:
这个控从背后看像玩具,如果你玩单反,就会感叹,太小气了,连手握防滑蒙皮都没舍得用!  不如JR的10通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从背后看像玩具,如果你玩单反,就会感叹,太小气了,连手握防滑蒙皮都没舍得用!  不如JR的10通控!

jr10通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从背后看像玩具,如果你玩单反,就会感叹,太小气了,连手握防滑蒙皮都没舍得用!  不如JR的10通控!

你要说单反,人人都说尼康的做工比佳能好,但是你去看看记者用白炮的多还是用黑炮的多?

网友:
强帖!真舍得拆!

网友:
改天把我的10c也拆开玩玩!

网友:
三千块钱的东西,做工好粗糙!看哪个跷跷板的照片,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钱就拿来买了这个了~

网友:
因为也进了一个10C的控,所以对这方面的帖子比较关注,这帖子写的好,顶一下了。

网友(2009-07-18):
成本也就3 .4百暴利啊

网友:
正准备上10C!学习了!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要把那个吊带钩也修整了呀?

网友:
太强大,太暴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09-08-29):
非常感谢,我已照你的方法改了我新买的10CGH!

网友(2009-10-16):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要把那个吊带钩也修整了呀?

可能是为了安装重心调节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得知:  10CHG  是 10CHP 的内置高频头版

确是如此,看来我的10CHP还是买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