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500esp用A123电池爽飞的经验.

楼主(2009-06-16):
小弟想入手500esp,不知道如何用A123爽飞,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要爽飞换电机,电调.  6S1P.A123电池

网友:
这个最好是问问火星,他爽飞很久了~

网友:
电机电调换了吧,电调好盈100A(保险),电机用蝎子3026~

网友A:
我用6S A123。
7S重心不好调,就算调好了,飞机也变砖头了。而6S比2600 30c的锂聚只重几十克,换装的电机比原装电机轻几十轻,所以重量基本变化不大。
电机可以选择XXD 2826 2000KV,或者新推出的3120 2050KV。另外还可以选择AX500H 2000KV和蝎子3026 1900KV。
飞6S的话,电调要换。因为原电调不支持镍电模式,保护电压太高了。只能飞7S A123。
电调可选择好赢,ZTW等60~80A的产品。

网友:
火星解释的很全面

网友B:
请教火星,马达齿用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火星,马达齿用多大的?

3D用13T
航线练习用12T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6S A123。
7S重心不好调,就算调好了,飞机也变砖头了。而6S比2600 30c的锂聚只重几十克,换装的电机比原装电机轻几十轻,所以重量基本变化不大。
电机可以选择XXD 2826 2000KV,或者新推出的3120 2050KV。另外 ...

我在淘宝搜索了一下,火星说的几款电机好象都没有卖,不知道哪里有卖?

网友C:
还有简单方案,换15T或16T的齿轮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

网友:
不知450pro与500的区别大不,用A123的话两者的费用差不多!在犹豫

楼主:
想问火星:如果用全部原装电机,电调(骗过),6sA123能飞出什么效果,能行线吗?

网友:
跟老鸟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简单方案,换15T或16T的齿轮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

原装电机+高T数电机齿,
扭力会很差很差的。。。

楼主:
不换电机能飞好吗?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6S A123。
7S重心不好调,就算调好了,飞机也变砖头了。而6S比2600 30c的锂聚只重几十克,换装的电机比原装电机轻几十轻,所以重量基本变化不大。
电机可以选择XXD 2826 2000KV,或者新推出的3120 2050KV。另外 ...

我500配好了,找火星买动力系统,因为你说的东东我都没有找到!!!呵呵哈!!!!一定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6S A123。
7S重心不好调,就算调好了,飞机也变砖头了。而6S比2600 30c的锂聚只重几十克,换装的电机比原装电机轻几十轻,所以重量基本变化不大。
电机可以选择XXD 2826 2000KV,或者新推出的3120 2050KV。另外 ...

用6S A123加上换装的电机、电调,比如用XXD 2826 2000KV,航线、3D各能飞多长时间?
6S A123是多大容量的?是26650的还是18650的?
请火星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航线6分钟
暴力3D 3分半
26650 2300mah

网友D:
也说说我的500机机动力配置:
电调:ZTW85A;
电机:AH500H,2000KV;
电池:6SA123电池,老支青帮搞的
伺服配置:
5245MGX3,GY401+9254
悬停和航线:6分钟,3D么就是3.5分钟了
总体感觉还可以。

网友E:
我也想上A123了,火星先生能否PM个可靠A123电池的链接??
XXD75A电调和AX500KV2000电机可以暴力3D飞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