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楼主(2009-06-16):
用UN-A6给11.1V/2200m 20C
电池
充电要用多大的电流呀?

网友A:
不超过2A就可以,充电电流越小充电时间越长,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1、电压设定=4.2V
2、电流的设定要看电池的容量决定,2200ma=2.2A、2100ma=2.1A、1900ma=1.9A

网友C:
我用1.3A充电,2200MAH需要一个小时

网友D:
5A充电也没有问题的,就是电池的寿命会短一点
0.5C充电电流感觉充电时间和使用寿命的平衡最好,充电时间不是太长,寿命又有保障

网友E:
我一般用1c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