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买什么的好

楼主(2009-06-17):
新手,想狂练
模拟器
,然后直接上450,有没有比较适用的控及模拟器,老鸟们教教!

网友A:
一般用g4 ,xtr, 鳯凰~
控6ex就可以~平宜點可以天地六通~好點可以dx7~
然后入条對應該控的插头和加密狗就ok了~

网友B:
买0905A+G3 或G4模拟器···

网友C:
呵呵,我用的4g,很不错。

网友D:
我用的是G2

网友E:
我什么都不用,直接找部三通的机机来炸,好快就成“大师”了

网友:
ls的大师,倒飞怎么办?

网友F:
我也用的G2

网友G:
模拟器选择 G3.5或G4;控可以先买一个好控,一步到位,建议 JR DSX9 2.4G

网友H:
G3.5、
控用最差的,要不然技术没练好,控先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