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A123电池焊接

楼主(2009-06-17):
我的A123电池焊接,焊接的我快要死了,不上锡啊,各种方法都用过,打磨表面,用酒精洗,可是锡在上面融化了,轻轻一敲就掉下来了,要怎么焊接啊,我焊接T插什么非常好焊,焊锡膏也用了,用了2钟锡,一种是60/40的,另外一种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成分的。
大家告诉下我怎么焊接啊要。或者告诉我还要什么材料,要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焊锡膏焊锡什么的,拜托了!!

网友:
焊锡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温度,电烙铁功率要足够才行,100W左右就够了~

网友:
60W烙铁+磷酸,即可轻松搞定。

网友:
貌似要用点焊

网友:
烙铁功率太小100W 以上 才和好操作

网友A:
焊接比点焊的电阻要少得多,我用150w的很好焊,我感觉关键是烙铁头要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比点焊的电阻要少得多,我用150w的很好焊,我感觉关键是烙铁头要够大

我也用150w的焊的

网友:
应该是烙铁问题........

网友B:
应该要换功率大的烙铁,我用的60W的焊的,非常困难,建议用100W以上的焊

网友:
有专用的T字焊接头

网友:
用氯化锌溶液。

网友C:
发个全程A123焊接教程,包你看得爽:
http://bbs.feikemx.com/viewthread.php?tid=4&extra=page%3D1

http://bbs.feikemx.com/viewthread.php?tid=25&extra=page%3D1

网友:
錫還是最重要的。我用烙鐵從來不超過50W的。焊什麽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个全程A123焊接教程,包你看得爽:
http://bbs.feikemx.com/viewthread.php?tid=4&extra=page%3D1

http://bbs.feikemx.com/viewthread.php?tid=25&extra=page%3D1

没我焊得好哦 看来我也可以发教程了

网友:
是的,锡要好,实际使用下来,发现好的和差的来去很大

网友:
焊这种大铁块,烙铁功率要大,烙铁头要大

网友D(2009-09-02):
引用 网友B:
应该要换功率大的烙铁,我用的60W的焊的,非常困难,建议用100W以上的焊

不会吧
我用60W的电烙铁+松香助焊,非常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
我用60W的电烙铁+松香助焊,非常好焊

松香助焊,那得看焊什么,局限性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