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京商的OSMOSE 70EP上什么动力好?

楼主(2009-06-17):
京商的OSMOSE 70EP..不知道上什么动力,请教一下各位...

参数在这里:http://www.kyosho.com/eng/products/rc/detail.html?product_id=103646

Length:1,434mm
Width:1,396mm
Weight:2,500~2,600g (approx.)
Wing Area:35.6dm2

朋友推荐的配置如下:

XM4250CA-7 720KV,好盈70a铂金版,APC13*8E,5S 4000 25C

网友A:
不要飞了,。放家里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飞了,。放家里养眼

 会发霉...

网友:
你朋友给你的配置只能让那个飞机上天转圈.....什么性能都出不来...4250基本出不来3KG拉力,2600克是标准重量,装完一般都跑到2800-3000克去,F3A拉力要到1:1.2.....

GSC50-55-08,5S电压,需要51A电流以上支持的电池和电调,APC14X7,拉力可到3500,要是浆上不到那么大,可以6S上13X6.5

网友:
Scorpion SII-3032-690KV  (237g)
APC 12x6E  43A  3200克拉力 (18V)
APC 12x8E 51A  3230克拉力 (18V)
APC 13x6.5E     58A  3700克拉力 (18V)
APC 13x8E 61A  3880 克拉力 (18V)
APC 14x7E     66A  4000克拉力 (18V)

楼主:
感谢上面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