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法兰盘

楼主(2009-06-17):
这样行不行?另外怎么标公差?请会的同学帮忙标一下。

网友:
基本不用标公差,只要要求螺纹与端面的垂直度好就行了,标一下螺纹的公差也可以,但实际加工中除非你上好点的数控或花大价钱,否则标了公差也白标,他都不会给你老老实实边测量边干的。其余公差按默认的IT12来干就好,回来后还要自攻一刀的。直径55是和卡盘配合的吗?是的话要留余量,加大到57以上。直径6的孔是上M6螺栓的吗?是的话最好改成6.5的,好上螺栓一点,自己能钻孔的话最好自宫精车后再钻孔。

网友:
3MM台阶儿是不是太高了,留够2MM就行了!
我的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这图不正确,多看看图纸。

网友:
 这个论坛里面有它的尺寸资料---不过是两年前的啊。

网友:
建楼主外加工的时候都要留加工余量,加到固定到主轴上精床到使用尺寸!

网友:
在小店里加工标了公差也是白搭!
要在正规地方才管用

网友:
帮你画的清爽点。问题:如果用M6螺丝,孔应该打大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3153   帮你画的清爽点。问题:如果用M6螺丝,孔应该打大一点吧?。

      下面   那个图是?如果是轴向剖面图那么这个法兰盘和车床主轴连接的部分应该 加长吧(不懂瞎掺乎,应该像一个空心的倒T字形----我不会描写啊)?

网友:
老工人说得很形象

我听明白了

网友:
我没有此接盘。按图看是螺纹连接主轴的。不明白怎么跟主轴锁紧(没有看到止位螺钉)不反转的吗?。还有这样连的话,实际应该在与卡盘连接的面留出余量,安装后直接精车,可保证安装精度。

网友B:
给你几张我求人加工的80法兰盘的照片,只做参考。

网友:
哦。。有精园结合段。LZ的图不完整。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我没接触过机械加工,不会画图纸,见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几张我求人加工的80法兰盘的照片,只做参考。

请问老工人,这个M27*2的螺纹的参数?内孔直径大小。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工人,这个M27*2的螺纹的参数?内孔直径大小。多谢了!

    小良老弟:那个M27*2MM好像是LZ写的吧?
      我的卡盘法兰盘(新加工的)内孔和螺纹尺寸可能也是这个数(现在不在身边,得晚上再测量一下)。我是先买了一个废品80卡盘(通孔16MM),然后又买了一个法兰盘。后来又求人加工了一个新的法兰盘。新法兰盘就是按照旧的尺寸加工的。
            新法兰盘内孔27MM(孔深总计50MM),其中有一段有M27*2(?)的螺纹(螺纹部分长20MM)。我觉得法兰盘的这个孔的尺寸(含螺纹规格和长度),用在不同的主轴上可能不一样,只要和你的车床主轴能配合就行。

网友:
法兰盘内孔精圆段与车床主轴采用什么样的公差配合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良老弟:那个M27*2MM好像是LZ写的吧?
      我的卡盘法兰盘(新加工的)内孔和螺纹尺寸可能也是这个数(现在不在身边,得晚上再测量一下)。我是先买了一个废品80卡盘(通孔16MM),然后又买了一个法兰盘。 ...

谢谢老工人!

网友:
这帖子对我很有帮助

楼主:
已经订了,要了我85元,是这种样式

网友D:
主轴搞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轴搞好了吗?

   问题提的好。法兰盘的总厚度以及通孔里面螺纹的长度是要和主轴的轴头长度配合的。我没有看过工业产品的法兰盘(卡盘)锁死结构是什么样(一般小卡盘好像没有法兰盘(卡盘)锁死结构),不过你这样用开的两个孔攻螺纹锁死的方法,可能不太好。
     (我是 不明白,瞎惨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主轴搞好了吗?

   问题提的好。法兰盘的总厚度以及通孔里面螺纹的长度是要和主轴的轴头长度配合的。我没有看过工业产品的法兰盘(卡盘)锁死结构是什么样【一般小卡盘好像没有法兰盘(卡盘)锁死结构)】,不过你这样用开的两个孔攻螺纹锁死的方法,可能不太好。
     (我是 不明白,瞎惨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提的好。法兰盘的总厚度以及通孔里面螺纹的长度是要和主轴的轴头长度配合的。我没有看过工业产品的法兰盘(卡盘)锁死结构是什么样【一般小卡盘好像没有法兰盘(卡盘)锁死结构)】,不过你这样用开的 ...
我也没见过,不过我想就是锁死罢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主轴没有修,整个换了,花了不少钱

网友:
拆机的图片见识了,对我的0618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