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260汽油机干扰屏蔽的问题

楼主(2009-06-17):
请教各位大师:
   1、汽油机屏蔽后的接地是在磁电机接地点(负极),还是在供电电源接地(负极)上?
   2、用磁环屏蔽和线路金属箔(网)屏蔽那种方法效果好?
   3、我的飞机在空中偶然有所有舵面不动作的现象(停留在一个位置但不跳舵),是否因为点火系统在干扰?我用的设备是JR 9X2,72兆的。
      望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严重关注!

我也遇到和LZ同样的问题~~期待真正有水平的兄弟来指导!

网友:
报上设备配置,这样比较好判断。不一定是干扰造成的。

楼主:
飞机:神龙260碳版
发射:9X2-TS-72TW
接收:R10DS
陀螺:GY401--DS620
斜盘:DS620
引擎:华盛26CC
电池:南孚4000MAH镍氢
这是我的飞机电子系统构成,感谢!

网友:
ds620是用电大户,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电池,因为镍氢电池不适合突然的大电流放电,而南孚电池本来就只是为一般的小家电设计的。所以建议先把电池换成大容量镍镉电池试试,最好是JR1900ma的电池。

楼主:
电池换过,用过别人的2300ma电池和2合1,问题依然出现。

网友:
那就有条件的话换用futaba的pcm系统试试吧,我之前整过一套朋友的经商260,用futaba的pcm系统就正常,换jr的系统就抖舵。另外,我还是认为电源系统有问题,你试用过的那个2合1是几安的?

网友:
会不会是机身/接收机共振的问题?

我的汽油雷虎90也遇到过和LZ一模一样的问题:地面热车试舵一切正常,离地悬停1、2分钟后进入航线需要加油门发动机提速到某一转速时,十字盘副翼升降2个舵机假死(但螺距和油门、尾舵正常),飞机不受控制向一边倾斜,急收油门后又恢复反应迫降............
配置: 90碳板机身、华盛26、JR9X2、R10DS、副翼/升降 DS610*2、螺距S9206、尾DS620、油门DS811、接收电3S1P、好盈8A UBEC.........各舵机信号线、高压线均用铝铂双层包裹。

网友:
哦!?楼上也是9x2配10DS,和楼主一样的系统。我看还是你们俩有条件的话,换futaba系统试试吧。

网友:
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

我的飞机并不是每次都出故障,也曾经顺利飞过好几次,上过视频的.........500ML汽油单次连续航线能达到半个小时,汽油的就是省油... ......只是后来出了2次这样的问题就停飞了,毕竟半个摩托样大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不是好玩的~~........
估计是由于中间有拆装过机身做保养,某些结构点产生与发动机的共振,引起天线或接收机的故障......
如果是火花塞高压电干扰,那么我的飞机应该一次都飞不起来的。
.......等待热心朋友的指导,让汽油直机重返蓝天~!

楼主:
支持楼上!确实不敢飞,盼望高手指点。

网友:
建议换舵机 DS620自身抗干扰能力差,建议换成JR8321

楼主:
舵机问题会同时罢工又同时恢复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