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放电问题

楼主(2009-06-17):
请问我用B6 放6节镍氢
电池
,但电池不热,B6却很烫手,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A:
充电器热是正常的。不过不知道具体情况,你的充电器是不是过热,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这跟放电电流有关,但充电器有热量很正常,因为放电时充电器为电池的负载。你若用10A电流放电,电池就会很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