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004改了 016的电机架和脚架,会比原来重多少克啊?

楼主(2009-06-17):
想把 004 的底盘改为 016 的 EK1-0559 和 EK1-0560,
但不知这样改会增重多少?
增加重量太多的话,怕对马达和飞行时间不利

顺便总结了下改016底盘后的优劣,大家来点评下哈
优点:
1、耐摔
2、电池好放置
缺点:
1、增加重量,增加功耗减少飞行时间

还有其他的请大家来点评,哈。。。:loveliness:

网友:
我改了脚架感觉飞的很爽,1000mah 20c可悬停10分钟左右,重量没称过

网友A:
为什么要改脚架,完全没必要。落地的时候柔和点就可以了,我的飞机从来没有摔坏过脚架。改脚加只会增加费用,增加重量,造成电机负荷增加,发热大增,飞行时间缩短,得不偿失呀!

楼主:
晕,改过的兄弟怎么没人吱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改脚架,完全没必要。落地的时候柔和点就可以了,我的飞机从来没有摔坏过脚架。改脚加只会增加费用,增加重量,造成电机负荷增加,发热大增,飞行时间缩短,得不偿失呀!

这个问题,我认为你看偏了……
或许,你不知道吧?这款飞机原来是使用镍氢电池组的!这样的电池组的重量不会低于90克……
而一个2S的、1000容量的锂聚电池的重量,通常是不会超过45克……
当时,很多人为了能使用性能较好、重量轻的锂电池,想了很多固定电池的方法来调重心整中心的位置……
结果是:当用上新脚架、新的电源(锂电池组)后,发现重心的调整变得容易很多、电池的安装也简便了、飞机也变得更结实耐摔了、飞机的整体重量减轻了(未装电池的状态下是原来的结构轻!但没电池是不是飞不了啊?)、似乎外形也更像飞机了!
整体减轻的份量来源于改换了电池!
那个塑料支架和金属起落架合在一起才多重啊?
因为,你的分析偏了——没将电池的重量考虑进去!
所以,你的结论不对!

楼主:
只想飞行 是单纯的比对 两款脚架
LFQC 是把脚架与电池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比对
说了半天,怎么还是没人告诉我   004改了 016的电机架和脚架,会比原来重多少克啊?
还是大家都没称过。。。?

网友:
E004改016的脚架,是画蛇添足,没有必要,白白增加几十元的支出。E004改成锂电后,由于重量减轻,重心改变,调整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在370有刷电机下面增加一个玻纤板,然后把电池固定上去,这样只增加几克的重量。像E004这样的飞机,重量减轻后,飞行会变灵活,电机负荷减轻,发热减小,电机寿命也就上去了。
改E004脚架不如把心思放到其他地方,比改大桨,把原来的大桨改成木桨,飞行性能会大幅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改木桨就ok的,木桨就一定没双桨么? 木桨出了双桨反而不好弄。。。。
亲身体会,每个旋翼夹头都不一样!

004的脚架和电池架确实有必要升级一下至少从外观上来说
当然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就觉得以 ...

常言道“一针见血”,仁兄您是针针见血啊!
我想说的,您都说给出来了……

楼主:
说了半天,还是不知重多少克,哎。。。